战神Z7-KP7GC通病

楼主(2022-03-14):
机器故障就是待机0.035待机不知道偏不偏高 3V5v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卡在.04A 没有CPU供电 +VCCSA有电压1.1V左右  论坛很多人遇到说是南桥问题我换了故障依旧CPU供电芯片 供电和开启都是正常的 版号是GJ5CNXX

补充内容 (2022-3-21 20:27):
统一回复 还是桥的问题,在换了一块好了

网友:
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可以有偿指导

网友A:
卡0.4换桥仍不出CPU供电,就仔细查信号,不然只有再换桥或者换CPU,可能买到坏桥了,都头痛。

网友B:
电流虽有0.4,但PM_SLP_S3#/PM_SLP_S4#是0v,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虽有0.4,但PM_SLP_S3#/PM_SLP_S4#是0v,对不对?

是的,你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0.4换桥仍不出CPU供电,就仔细查信号,不然只有再换桥或者换CPU,可能买到坏桥了,都头痛。

我也怀疑是不是桥是坏的

网友:
在环SR04B 换一个不行在换我有台机器换了4个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修好了么

我换了一片桥,还是原现象,没换第二片了。
后来那机子别人修好了。我看过,确实是换了桥芯片。

网友:
没有测试架,买的桥是好是坏,只能靠运气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买芯片就是看运气了

网友:
我的s3  s4都有还是没cpu供电,跑0.44掉电自动重启

网友(2022-04-23):
我的s4  无s3  但PCH_PWROK 已经有3.3V  没cpu供电,跑0.41掉电  RTC南桥的那个电容电压1.2V 电池出来的二极管有2.8V 是不是也是南桥问题? 加焊无果  是不是要换南桥?

网友:
S3 S4没出这么大电流,那桥不是坏的么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换的拆机的桥吗?

网友:
这个机子小毛病太多了。之前也修到过一个,换了3个桥好的

网友:
问题搞定了,以后也注意一下

网友(2022-09-06):
桥换过刷个bios

网友(2022-10-11):
我碰到一个。换了工厂全新桥开机1.4一会掉电重启到1.4然后0.8停住了。哎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