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550Ti 192BIT 1GB D5虎将 显卡图纸

楼主(2022-03-14):
插6PIN电源,直接电源保护了开机都开不了拔掉后,电源又可以正常启动。MOS管 有一组2个 MDU2653对地无穷大。还有背面掉了一些电容电阻,关系大吗。
显卡

网友:
测过了金手指跟6pin电源接口都没短路。

网友:
测过了金手指和6pin电源那插口都没对地短路。

网友:
插上保护,拔掉可开机,肯定显卡有故障,PCB有无腐蚀,供电有无短路,缺件掉件要补上,然后再上机测电压啊。

网友:
肯定有mos短路了,查各个mos的g极

网友(2022-06-18):
师傅找到图纸了嘛,我也在找这张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