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TB读盘异响,后不读盘,不

楼主(2022-03-14):
希捷 2TB 读盘异响,后不读盘,不能分区
有大佬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如果是咔塔咔塔咱可能磁头坏了,只有开盘换磁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咔塔咔塔咱可能磁头坏了,只有开盘换磁头了。

不是,就是磁头一直复位2,3次,然后就不动作了

网友:
专业数据恢复,我可以搞,,有重要资料就搞。没就直接换新的

网友:
最大可能磁盘表面划伤要数据就别在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