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161301-07无法充电,求助!!!

楼主(2022-03-15):
接到一台小米笔记本说是无法开机,拆开测量发现这边有颗电容短路,跑线看到电池输出经过一颗P沟道MOS管给这样两个电源芯片供电的,开始还以为赚到了,拆掉电容确实可以开机了

但这才是开始,装上电池开机电池电量低,接上可调电源完全无电流没法充电(电源接口是TYPE-C的,主板电源接口处可以量到有20V电压,接口应该是好的)找到充电芯片是用的BQ737的,芯片20脚1 2脚都没有电压,找了半天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哪里给他供电的,来问问有没有修过这款机器的大佬有没有知道的,或者求一份这个板子的图纸(跑线太难了)对了还有一颗表着D4005的二极管也短路了看他正极接地应该是一颗保险二极管但沿着这个二极管去测量也不是给BQ737供电的那一路的

网友:
20V升压起来了吗

网友:
没起来

,插适配器只有5V

网友:
晚上又折腾了一遍,把升压部分和TYPE-C管理的这些相关的都换了一个便,问题还是没解决,还有大佬能帮忙整理一下思路的不,帮忙看看图片里面那个201的电阻那里应该是多少V的电压?我感觉应该是这个CYPD2122-B这边还是有问题但也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这个机器的问题应该就是公共点的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