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70开机20分钟左右关机温度不高

楼主(2022-03-15):
联想笔记本 B50-70  I5 4代 鲁大师硬件检测CPU 温度 46度    看电视剧开机20分钟左右关机 ,有大哥们遇到过这个故障吗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实在找不出问题 ,机器原来不开机 刷过BIOS 才开的机 功能正常     求助中  求高手 帮助

网友A:
拆机检测哪路先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检测哪路先掉

好的 没有头绪了 有时候10分钟 有时候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没有头绪了 有时候10分钟 有时候20分钟

不定时掉电确实需要点耐心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吗  换多几个试试

网友:
感觉这难的搞

网友:
再刷个试下啊

网友:
遇到这种活  直接跟客户说换主板,行就行不行拉倒,有给他找毛病的功夫 干点啥不好!

网友C:
如果是老笔记本,有个十来年,关注acpi高级电源管理,如果没重做系统,到安全模式里先把主板和acpi电源管理驱动卸掉等待症状,还有一种个人方法,开机进bios 里,关闭高级电源管理,acpi,然后 什么也不做 观看cpu gpu温度 曲线,或温度变化,如果在bios里 开1小时甚至更长都不关键 基本可以排除硬件问题,应该转向温度 风扇控制 主板驱动 电源管理(切记 在进行测试前 请将一。硬盘取下,在bios里看问题 )

网友:
明天在找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老笔记本,有个十来年,关注acpi高级电源管理,如果没重做系统,到安全模式里先把主板和acpi电源管理 ...

谢谢大师指点 明天拆掉硬盘 来测试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不稳,如果很准的20分钟就关机,考虑温控

网友:
确实很难,尤其是不定时的这种

网友:
这种问题太耽误时间了,还得慢慢去查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bios的事儿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进pe.或者bios会不会关机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了,如果时间长了查不出来,只能放手

网友D:
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容问题?

我又换了个BIOS 在测试

网友:
期待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C:
另外我记得负责给3.3v 5v芯片上电启动芯片,的滤波电容漏电 好像也会出现无辜断电的问题  查查板子有没有   一般电路图上应该有    那个电容漏电是 主屏幕上会有类似水波纹的抖动吧  这个看看有没有遇见的  是不是应该叫文波不稳 造成关机  (这个在进个游戏  玩一会立即关机就能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记得负责给3.3v 5v芯片上电启动芯片,的滤波电容漏电 好像也会出现无辜断电的问题  查查板子有没有   ...

换了一个BIOS  目前测试1小时 正常了

网友:
换过CPU吗??

网友E:
有的BIOS问题也会关机,不过每次关机的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
定时关机一律刷BIOS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BIOS问题也会关机,不过每次关机的时间是一样的

今天下午刷了三四个BIOS 最终搞定 了  就是BIOS的事  开了2个多小时不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记得负责给3.3v 5v芯片上电启动芯片,的滤波电容漏电 好像也会出现无辜断电的问题  查查板子有没有   ...

今天下午刷了三四个BIOS 最终搞定 了  就是BIOS的事  开了2个多小时不关机了

网友:
是掉电、或是关机?

网友:
感觉像是电路电压不稳引起。

网友:
这个CPU遇到好多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BIOS  目前测试1小时 正常了

不错不错知识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