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30笔记本 A卡测显存卡死 M530显卡

楼主(2022-03-15):
打独显驱动卡死,测显存选择完第一页大目录直接卡死,求高手指点

网友:
测试平台不匹配吧

网友:
平台不匹配吧

网友A:
有可能是,但是我在主板的BIOS上调了几下,没用。最后加焊GPU好了

网友:
在主板的BIOS上调了

网友:
这个软件没有说明的么??????????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检测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B:
为什么用乌班通测,全英文

网友:
直接换核心

网友:
牛头不对马嘴!用这个软件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但是我在主板的BIOS上调了几下,没用。最后加焊GPU好了

这板子怎么加焊?显存、显卡、CPU全灌黑胶了,而且都特别近,你只是加热了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乌班通测,全英文

还能用别的什么测吗?

网友:
乌班图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怎么加焊?显存、显卡、CPU全灌黑胶了,而且都特别近,你只是加热了一下吧?

你怎么理解都行,200度BGA热一下好了

网友:
这个软件没有说明
直接换核心的么??????????

网友:
运气不错 新款 加焊有用

网友:
有软件可以提供一下最完美

网友:
这机子直接加焊显卡,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