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笔记本 版号GK7CP6S 不出内存复位

楼主(2022-03-15):
LPC_FRAME# 有波形 PCH_SMB_DATA_DDR /PCH_SMB_CLK_DDR 一个是有一下段波形 一个两小段波形
DDR4_DIMM_DRAMRST#内存复位没有 上拉1.2V有 上拉电阻换过 不断路 不短路
断开上拉电阻 0欧电阻 CPU那边阻值 7百多 内存槽那边无穷大 1.2V电压那边 137 未装内存条 装了15

 会员0元2022-12-8 03:49

网友A:
没复位 先干南桥  不行在干cpu

网友:
三板斧,Bios,南桥,cpu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多半就CPU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复位 先干南桥  不行在干cpu

南桥换过  BIOS刷过

网友(2022-08-16):
还是PCH问题  这个机器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换PCH

网友:
一般CPU问题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