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电源的选择

楼主(2022-03-15):
RT ,是买30V 5A的还是30V 10A的? 哪个牌子稍微好点

网友A:
有时不只要考虑性能,有时还要考虑价格,,

网友B:
5A还是10A要看你修的设备的需要啊。
牌子当然是外国的强啊。比如日本菊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5A还是10A要看你修的设备的需要啊。
牌子当然是外国的强啊。比如日本菊水

不确定,就是问问大家,看看到时候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不只要考虑性能,有时还要考虑价格,,

确实,但是必须得能用上,要不然带不动也白搭

网友C:
当然10A的好了 电流大一些用的更广  如果考虑价格 与维修设备 就看你自己了  线性稳压好一些  牌子国内的大品牌就可以

网友D:
若是修游戏本等多 长期考虑 ,选择10A    迅维的官方淘宝店面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是修游戏本等多 长期考虑 ,选择10A    迅维的官方淘宝店面有售。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10A的好了 电流大一些用的更广  如果考虑价格 与维修设备 就看你自己了  线性稳压好一些  牌子国内的大 ...

好嘞 到时候看看10A的

网友:
10A的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如果是线性的都不便宜,新的可能几千到上万了。

网友:
现在都买20A的了。5A 10A 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