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817无平台复位维修

楼主(2022-03-15):
简单说下故障能触发各大电感供电都有PG也有 25M晶振也已经起振正常应该读取BIOS 了但是BIOS无波形 ,开始怀疑是不是桥挂了、然而做维修不能想当然说干啥就干啥还是先查查桥得各项条件 查到PCH_VCC3没有好吧找问题所在了根据图纸发现来自一个3V转3V的小5脚芯片

测量输入有3.3V 开启3.3V也有毫无疑问芯片挂逼了,开始找料板木有该芯片看图纸上还有一路设计没采用 直接摘掉芯片加个0欧电阻上去 再次触发正常跑码上电亮机

 会员131657100鑫豆2023-12-30 19:55
 会员1191849100鑫豆2023-12-30 13:38

网友A:
看图纸上还有一路设计没采用就可以加0欧电阻?

网友:
是个二次开启电路,开关控制

网友B:
7817有好几个版本,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肖大神牛逼

网友:
细致的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17有好几个版本,是哪个型号的?

REV 1.2 贴标B85M-IE35

网友:
我也就瞎搞搞混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上还有一路设计没采用就可以加0欧电阻?

电路设计很多都是有不同的方式 这个具体得看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
对就是这个五脚管拆掉 加个0欧电阻就行

网友C:
这不是肖吕同志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肖吕同志嘛。。。

哪位大佬关照下小老弟

网友:
南桥需要几个电压

网友E:
这个电压没有能有25M?

网友F:
问一下图纸去哪儿能搞一下,想用这份图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肖大神牛逼
细致的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佬关照下小老弟

我才是小弟,经常在笔记本远程群里看你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图纸去哪儿能搞一下,想用这份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3981-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我发的点位图和电路图。

网友:
简单明了的思路

网友G:
肖大神,指点下我修修台板,我啥也不会,感觉我废了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没图纸全靠赌

网友:
肖总咋个换小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没有能有25M?

实测25M起振了波形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肖大神,指点下我修修台板,我啥也不会,感觉我废了

拉倒吧我这种渣渣维修修机全靠猜

网友:
有图纸好办很多,没有图纸只能根据实际走线猜测。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思路清晰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受益非浅

网友:
思路清晰,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25M起振了波形正常

不可能吧!

网友:
真有没必要骗你

网友:
平台复位没有,去查桥的供电? 学到了············

网友(2022-05-26):
引用 网友H:
大佬 需要钱就不看了 你技术可以的哦  你们在云昌  都是维修商家的吗  牛逼 生意好吗

凑合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