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维修显卡620

楼主(2022-03-15):
显卡通电不亮  风扇要转  ASUS的620显卡 显卡的短路就不测了  我就直接通电测电压 我测到1.5V电压没有 我直接就下载图纸看看 我打了供电12  5 都有电 测试15的EN开启型号没有电压 查到一个电阻和一个MOS管 过来的 测到MOS管有进没有出的电压 直接就去掉 飞线 算了 直接一点 因为是学习维修显卡 就没有坏显卡的东西 这个就是飞线的地方 最后通电上机测试 亮机的图纸 各位师兄加点分好吗 没分 就没有动力了 再发一个显卡的点位图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观看 给小弟 加分 谢谢

网友:
一个万用表走天下

网友A:
这么老的显卡没有什么价值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显卡没有什么价值修了

人家说了学习。

网友:
我是菜鸟,我要学!

网友(2022-05-14):
在哪学的,我也加入

网友:
学习就可以拿这样的卡来练练手,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不要仅限于把电源修理好了,可以拆焊元件,模拟各种问题件。直到电路图了然于心,可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