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450 无线打不开 FN加F5 无反应 硬件可以看到无线网卡N7260型号

楼主(2022-03-15):
联想笔记本K2450 无线打不开 FN加F5 无反应  硬件可以看到无线网卡N7260型号,电源管理也打不开  求大师指点

网友:
电源管理 +  热键程序

网友:
是不是换了键盘键盘FN位置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强开呀 有知道的老铁吗

我记得是拉高22脚你看下图纸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拉高22脚你看下图纸是不是

把22脚用胶带粘住

网友B:
怎么强开呀 有知道的老铁吗

网友C:
有一个电源管理程序装了不?WIN7下是要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电源管理程序装了不?WIN7下是要装的

装了不行一会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系统重新装一下,还要装电源管理的程序。

网友:
这种本子除了键盘热键开启WIFI,侧面还设置有个无线物理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了不行一会 换个BIOS试试

有些机子下面有开关,有些是装了电源管理软件后,打开WIFI 屏幕上会出一个WIFI开关图标,要用鼠标点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子下面有开关,有些是装了电源管理软件后,打开WIFI 屏幕上会出一个WIFI开关图标,要用鼠标点开。

侧面没有开关 换了个BIOS  不亮了

网友:
换网卡或强来

网友:
加个usb网卡解决,问题赚不了钱

网友:
今天下午刷了三四个BIOS 最终搞定 了  就是BIOS的事  无线可以用了  感谢所有大师的建议

网友:
你们看一下3楼这是正解,别瞎折腾

网友:
把BIOS发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