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为什么我的windows11无法进入睡眠和休眠模式了呢?迅维网能找到答案吗?

楼主(2022-03-15):
原来在Windows10的时候就不行,升级到了11也还是这样。
点睡眠和休眠后电脑进入睡眠或休眠后马上又启动了,查遍了网上各种办法,都始终无法解决,不知道这里能否知道到答案?非常期待!!!

网友A:
涮一下最新版的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涮一下最新版的bios试试看

去哪里下载最新的版本呢?官网都搜不到的BIOS

网友B: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电源选项---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里把启用快速启动的√取消

网友:
没装过11的.
无法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电源选项---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里把启用快速启动的√取消

我笔记本都没选这个选项,依旧无法进入休眠。

网友:
可能主板有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WIN11不怎么好用重新安装下吧

网友:
CMD里面输入powercfg -h on确定,试试

网友:
电脑打过驱动了?

网友:
换个版本系统试下。

网友:
有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2022-06-08):
要主板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