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打印机开机提示无法打印 02

楼主(2022-03-15):
分享一下 :
客户说打印机不能打印一直提示重启打印机 上门查看提示无法打印 02 叫关机再开机

跟客户沟通后带回 拆机检查了电源板没问题 论坛看了下说检查电机小板
拆下后测量上面的电子元件没发现坏得(编码感应器用得二极管挡测试感觉正常也不敢肯定)
看了下板上面也没得几个原件也没得集成芯片 就仔细检查了下接口 果真发现问题起绿灰了清洗干净后试机正常

网友:
相当于启动自检没有通过呀

网友:
要用专业软件

网友A:
这个是接激光器那个小板么

网友:
你可以专业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接激光器那个小板么

是电机得传感器小板

网友B:
试一下复印,复印正常,基本都是传输信号,那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最喜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复印,复印正常,基本都是传输信号,那一块出了问题

当打印机提示02时 自检都不能完成 直接报错 复印不了

网友C:
估计不久就又要坏,您直接换新的,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久就又要坏,您直接换新的,很便宜的。

现目前还没坏 应该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