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DAOTMBMB6D0 REV:D

楼主(2022-03-15):
电源接口反面箭头所指的电阻腐蚀严重,重新焊接之后插电源还是没有反应,麻烦有这个主板的大佬帮忙量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个好点的表嘛

网友:
准备换指针表

网友:
跟表没有关系啊,是不知道我测的阻值和原来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我买过料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
没图纸很麻烦

网友:
那电阻是10K的吗

网友:
一般都是装10K或100K来测试下.

网友:
还以为有图纸

网友(2022-05-29):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料板,已经修好了!

能帮忙拍下CPU上面的供电电杆那芯片么

网友(2022-10-21):
没图纸真麻烦

网友:
这个机器料板也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