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0奇怪故障 i7 8G 512G 独显

楼主(2022-03-15):
联想G50-70进水,屏幕出现抖动,迅速拔下电池,拆出主板发现主板屏线插座两脚烧黑,3.0USB口5V供电脚和壳有烧黑的痕迹。用酒精清洗完毕吹干上机,屏幕亮出现联想字符,进不去系统。硬盘内存电源屏幕都已换新,故障依旧。发现插U盘能进入win7pe ,然后就啥都点不动,按键盘大小写灯正常,不是死机,做别的系统也是如此,就像是特别慢,反应不过来似的。哪位大神知道测量关键点或是怎么修,请不吝赐教,我付费,谢谢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A:
或许CPU挂掉了,进水烧掉的主板巧了就保不定哪里坏。

网友B:
运气好南桥,运气不好,u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南桥,运气不好,u干掉了

i7的U,桥和U是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CPU挂掉了,进水烧掉的主板巧了就保不定哪里坏。

个人感觉像BIOS的问题,有时间刷一个试试

网友:
PCH 的问题 比较大

网友(2024-02-03):
99%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