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1080TI显卡显存供电问题,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2-03-15):
映众1080ti显卡拿到手测试进系统白屏,本来以为是显存问题结果显存默认频率5200超频620,有一颗显存报错,结果换了显存还是老样子,当时只能用118巷测试,94巷测试黑屏,结果测试黑屏我测量了显存供电掉了其他电压都正常,复位数码卡档b2还是显存无供电,现在的情况就是显存电压时有时无,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1.看你更换显存后是否有变化,报错的点数是否相同,是否同一颗显存。如果是,那要量测参考电压,以及显存时钟,还有CMD线和报错位置的阻值,确认正常那就是GPU端的问题。
2.不管什么故障,首先要确保供电正常,量测到供电问题就按时序修供电,在掉电的时候去修,直到找到源头。你这种情况就先按正常思路去修显存供电。

网友A:
FBVDD对地电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VDD对地电阻正常?

正常的,有20欧

网友A:
啥万用表? 按说Fluke 87 系列测量出来是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万用表? 按说Fluke 87 系列测量出来是50

胜利vc899c+

网友:
先处理显存供电,修好供电再测其他

网友B:
这个1666q芯片,一通电就烧,VCC对地,还没找到问题,烧了5个芯片了。原来故障就是这样

网友C:
118巷和94巷是什么??

网友:
测下 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8巷和94巷是什么??

显存超频测试命令

网友:
长沙招显卡维修师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1666q芯片,一通电就烧,VCC对地,还没找到问题,烧了5个芯片了。原来故障就是这样

这种问题一般是5V电压偏高烧了芯片

网友:
好好回帖!
新手请看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机质hgsdgsdgsdgsdgsdfgsd

好好回帖!
新手请看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是5V电压偏高烧了芯片

一个是控制5V的1117坏了,另一个是1117的外接电阻坏了。二片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