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自己的一次主板维修-矿板B250-io5567d

楼主(2022-03-15):
型号:8卡矿板B250
故障现象:点不亮
初步排查:没有待机电压
根本原因:主板电池没电,IO48脚腐蚀(5567d)
≈≈≈≈≈≈≈≈≈≈≈≈≈≈≈≈≈≈≈≈≈≈≈≈≈≈≈≈≈≈≈
以下是废话,只为记录维修过程
≈≈≈≈≈≈≈≈≈≈≈≈≈≈≈≈≈≈≈≈≈≈≈≈≈≈≈≈≈≈≈

        随着挖矿收益日益消减,阔绰的矿老板们也顶不住了,开始维修坏主板了,这在之前行情大好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毕竟大佬们看不上眼,一个换字决解百愁。

        这让修卡出身的我修主板也算是“逼良为娼了”,心中不免腹诽“万恶的资本主义”。

        主板是单路12v供电。
所以先打12v阻值≈0.565v :不短路可以上电

上电跳变0.02A,CPU风扇不转,待机电压3.3v和5v都没有,芯片为EN=4k没查到资料,但看脚位和一块料板板子上的一致,本着换换又不会怀孕的原则,就换了

      再次上电,没有好也没有更坏。新换的芯片是UP6182AG

      看脚位可知,Vin是第16脚,上电测量是12v。EN是第13脚,上电测量为0v。找了一圈也没找到EN的来源,只找到一个一端接地的电阻PR32数值较大,不明就里!查资料显示680k接地就可以开启了,说明en自开启不是外来的,既然是自开启的却没有开启,有以下几个可能:①有逻辑电路,mos管拉低了en的电压。②有其他条件没满足。③芯片本身坏或后级短路
      略过排除过程,最终定位在可能性②上,芯片的第14脚为模式选择脚SKIPSEL,且连接到了mos管PQ10的第三脚

      PQ10的第2脚为GND,第一脚为控制极,按照文档显示,第14脚采取的是接地的方案,想必就是PQ10没工作,上电测量,G极电压为0v。下面是“最喜欢"的跑线路环节。  最终在20cm外找到了它的上级Q4。

      Q4的第2脚接地,第3脚连接着PQ10的控制极,还经32k电阻到12v。第1脚就是控制极,它的电由右侧的两个分压电阻经12v分压产生的,如果于是乎我摘除了Q4。

      上电测试,情况有些怪,10次能启动3次左右。看来我跑偏了,还有根源没找到,重新打量主板,发现I/O芯片的48脚腐蚀了

      这个芯片我修卡是无缘见到的,也不明白它是干嘛的,好在能看到丝印NCT5567D,在论坛找到了线索,48脚是BAT_3v。这个我懂啊就是电池喽,万能表在电池附近一通乱点,发现48脚经三极管D1到电池,电池电压只有0.26v。

      最后换了新的电池,对io的48脚重新飞线修复,装回拆掉的q4。上电测试10次全亮!

     早就有听闻坛友说某些主板电池没电会导致不开机。我还不理解,现在看来是我少见多怪了

     尽管上文很是啰嗦了,但实际情况比上述的更加操蛋

网友:
运个技术堪称行云流水啊,曲曲折折竟然找到Io供电芯片上来。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主板,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主板,有具体型号吗?

矿板的型号都比较简陋,我的这个只写了B250,四代的内存

网友:
TM联想主板就是这样,死活不开机,最后下意识的测了一下电池没电了,心想没这么扯淡吧,结果换了个电池就能开了。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网友:
楼主最后一句话道尽心酸

网友:
实际情况比上述的更加操蛋

网友:
其实这也是RTC电路在开机过程中的作用

网友:
学习了,楼主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