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4大短

楼主(2022-03-15):
外星人17 R4  版号LA-D751  7代I7-7700H,1070 8G,插电大短,CPU供电驱动芯片SIC632击穿烧CPU,3个全部换掉,换上全新无铅CPU(价格比较贵),温度设置到285度才能化开!题外话,这款电源线最好不要取出,稍微蹂躏下就短路

网友A:
换后一次点亮,运气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后一次点亮,运气不错

中间过程有省略,干CPU做了3次才下来,265度-275-285度,换SIC632换了2把风枪吹不动,也是做BGA下来(无铅温度极其高)!不过保护隔离,换了BQ24780

网友C:
不是有铅的好使么?为啥要用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铅的好使么?为啥要用无铅的

无铅稳定性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中间过程有省略,干CPU做了3次才下来,265度-275-285度,换SIC632换了2把风枪吹不动,也是做BGA下来(无铅温度极其高)!不过保护隔离,换了BQ24780

同感,板子太厚,我还是用旋风的吹下来很吃力啊,

网友E:
无铅不好焊,整不好还容易吧芯片干费,换这种我都是直接用有铅,也没返修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无铅不好焊,整不好还容易吧芯片干费,换这种我都是直接用有铅,也没返修过

显卡我试过用无铅的温度开很高也没焊好,还得值球,看别人开始用无铅的了,我现在U容易拆下来的,也开始用无铅的了,并不多。还是以有铅的为主

网友:
一般来说 除非工厂才用无铅的,我感觉个人维修 还是有铅好使,只要锡浆牌子好

网友:
华说我现在做U都是用的手机锡膏抹上去直接吹的。目前没看到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我试过用无铅的温度开很高也没焊好,还得值球,看别人开始用无铅的了,我现在U容易拆下来的,也开始用无铅的了,并不多。还是以有铅的为主

我换CPU,显卡都是无铅,早期A卡大的小的;如果显卡,CPU问题,基本一次过

网友:
楼主动手经验老道

网友F:
上个星期在淘宝本本张 买了两个十代南桥都是无铅的 不知买的时候就是坏的还是无铅的不好做 两个都废了 还是搞有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板子太厚,我还是用旋风的吹下来很吃力啊,

风枪换cpu?

网友:
各位高手,这机子是不是电源芯片烧就一定cpu烧?

网友:
要跑压力测试,才算稳定,基本客人都是玩游戏的!

网友:
无铅用风枪干?你们真牛逼,我BGA都不敢用无铅,都是重植有铅,还有淘宝买U小心点很多坑

网友:
换板载U,风险要跟利润成正比才行呢

网友:
好东西,有学到了一个经验

网友:
路过  又学到了一个经验

网友:
我遇到一台CPU供电芯片出问题了目前还没返修,比较惊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个星期在淘宝本本张 买了两个十代南桥都是无铅的 不知买的时候就是坏的还是无铅的不好做 两个都废了 还是搞有铅的吧

个人感觉本本张卖的好多都是坏的,我买100多的电源芯片竟然才3到4个好的

网友G:
1、外星人17R3/17R4、15R2/15R3、17R5/15R4  6,7,8代标压U机发生大短cpu供电sic632挂逼的十有八九,剩下一成是独显核心供电的SIC632或者另外一路核心供电的MOS炸,极少见到公共点大电容短路的。原因大部分都是玩家长时间使用没有做清灰保养,散热器出风口被灰尘毛发完全堵死所致。换完U一定要注意看看散热出风口情况。
2、有很多人问sic632挂逼U是不是一定坏?目前来说我遇到的都是100%坏,SIC632换好以后大部分是不出cpu供电,也有很多可以跑码一小段就死机的。发现是U那边电源大短的,一定要坚决的去换U,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至于显卡那边的SIC632或者mos挂的,核心供电相关的,一般都可以没事,显存供电相关的,核心和显存全部带走。。。

网友:
无铅就是做的时候温度高些,有些主板有水分高温就起泡得烤一下才能做无铅料。相对上有铅料是比较稳的,有条件买个烤箱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外星人17R3/17R4、15R2/15R3、17R5/15R4  6,7,8代标压U机发生大短cpu供电sic632挂逼的十有八九,剩下一 ...

确实,出风口完全堵死;我这款只换SIC632不出CPU电压且瞬间掉;摘掉CPU上电0.5A左右持续小一会儿掉电;

网友:
我手里一块la-751 cpu供电sic632挂 cpu被带走。另一块la-753 显存供电上管穿,对地阻值0,估计显存和核心也可能挂了。这主板取个供电芯片风枪吹上纹丝不动,搞得头大

网友:
这个CPU也不便宜的

网友:
楼主CPU哪家买的?

网友:
技术很牛啊我不敢换cpu

网友:
这种大芯片我只敢换成有铅的再做,能无铅做好的都是牛人

网友:
敢干这种大工程的,都是对买的U有信心的

网友(2022-04-18):
BGA要设置到285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