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外接能显示,自带屏幕不显示,换了别的笔记本能显示的屏幕也是一样

楼主(2022-03-15):
(无正文)

网友A:
先查一查主板侧去屏的接口主要供电及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查主板侧去屏的接口主要供电及信号

是看这里吗?

网友(点评):
这机器显卡相对爱出问题

网友B:
看下屏供电有没,或者强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屏供电有没,或者强搭一下

屏供电在哪?

网友C:
先把屏接口查清楚各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先把屏接口查清楚各供电正常与否,可以试试

网友: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店维修,维修不是靠猜!

网友:
G42 显卡出问题的多,外接能显示,内屏无显示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啥是啥都不懂,还是送专业维修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是啥都不懂,还是送专业维修看看吧。

你说跟没说一样,已经报废了

网友:
此贴终结,主板已经报废了,又通电测试引脚短路了,开机无待机,零电流了,看来要在显微镜下测试才保险

网友:
这上面要是都懂谁还来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屏接口查清楚各供电正常与否

短路了,报废了,用表比测试引脚短路了

网友:
怕你要把这个干废

网友:
回帖不看帖子内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