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0又遇到神难题……求助

楼主(2022-03-15):
这回是讯景RX580S85D,8G三星颗粒,mats测试pass,能亮机,驱动报错代码43,GPU-Z能识别核心,但是不能识别显存大小和位宽……闹了鬼了,刷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也没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无果……

网友:
驱动问题                           要么核心

网友:
遇到过好多张这样的了,如果驱动签名打了,bios刷过,只能搬板搞。我搬板修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功耗偏大,电流偏大,原因为核心内部与显存串路导致,也就是说核心损坏。另外测量显存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感觉像核芯

网友A:
我有一张卡也是同样的问题,这种问题我觉得可以先排出一部分核心问题,我自己同样问题我换了好几个核心都是包点亮的的核心,问题依旧。还换过两三套显存也是同样,核心显存都可以确保是好的,也量过核心和显存是通的就是问不出来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所有供电都正常上电换过显存电容,问题还是依旧,要是那个师傅有新的维修思路或者觉得是哪一方面问题希望可以提供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卡也是同样的问题,这种问题我觉得可以先排出一部分核心问题,我自己同样问题我换了好几个核心都是包点亮的的核心,问题依旧。还换过两三套显存也是同样,核心显存都可以确保是好的,也量过核心和显存是通的就是问不出来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所有供电都正常上电换过显存电容,问题还是依旧,要是那个师傅有新的维修思路或者觉得是哪一方面问题希望可以提供

难修,估计是什么信号不对,换了个核心上去还是一样,我都是直接搬板,自己的卡。

网友:
好像家焊核心和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