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芯片有问题会导致花屏吗?

楼主(2022-03-15):
有人知道吗?
芯片

网友:
显存芯片虚焊会导致花屏

网友:
显存芯片有问题会导致花屏吗? 会

网友:
那还用问吗?显存缓存数据不正常,导致花屏都是正常现象。

网友:
显存不正常,花屏都是正常现象

网友:
肯定会的 ,花屏不一定是显存 ,但是显存坏了肯定花屏

网友:
肯定会的,可以软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