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二极管电容升压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22-03-15):
有没有老师帮忙理解一下这个升压电路,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右侧是连着一个芯片,左下角就升成了15V。是哪几个电容起了升压作用,哪几个是滤波还是什么的作用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pc92.pc98.pc114滤波,pc93.pc107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92.pc98.pc114滤波,pc93.pc107升压

谢谢!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 电容怎么充放电的过程之类,或者电容两端电压不能跳变怎么运用在图中

网友A:
这有点小复杂,要说说明白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有专门的培训课程和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小复杂,要说说明白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pc93.pc107的放电时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网友B:
二极管倍压整流,这种电路想要升压就必须是交流电,或者脉冲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倍压整流,这种电路想要升压就必须是交流电,或者脉冲直流电

对我量了两个升压电容的公共点 ,有7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92.pc98.pc114滤波,pc93.pc107升压

通透!一点就通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10e ... iveRecommend-110132,90123,110010,80139-pc_view_otherlike_new-7e09e67d77eeaeaad1f34693daef5ef7bb0d12f3
我觉得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
所以说多读书还是有用的

网友:
期待有大神指导

网友:
电荷泵,了解一下吧

网友:
二极管单项导通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再加一个5V的方波 慢慢叠加上去的

网友:
楼上的写的也相当清楚了,就是自举的路子。

网友:
倒水原理  倒来倒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好好学。

这个好像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链接,在另一个帖子里回复你了,你拿来粘贴到这篇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