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神,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有没有这块主板图纸的,现在故障症状是cpu电压低,

楼主(2022-03-15):
电脑型号是macbookpro2011款,现在没有这款主板的图纸,测量各路电压基本正常,12v正常,1.5v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只有0.7v,电压偏,我从下手了,没电压还好说,求大神指点。

网友:
cpu电压偏低,无处无处下手,电脑能正常开机,就是开机后cpu频率上不去,只能维持在最低频率。

网友A:
这就是锁频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锁频了啊!

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经常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