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两黄一白

楼主(2022-03-15):
第一次发帖,菜鸟一个,还望各位大神们指导指导,遇上个棘手的问题,接一清灰的活,笔记本戴尔G3,朋友打电话时候说开机正常,心想戴尔本子好拆,毫不犹豫接了,也没试机直接拆的盖,就拆了风扇吹了灰装上,其他什么都没动,现在开不了机,断掉放电,插拔内存,都试了,不行,电源指示灯两黄一白闪烁,没图,不知道怎么查,从哪入手

网友A:
没发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B:
插上电池 用原装充电器试一下!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池 用原装充电器试一下!开机

试了不行, 测充电器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你说的情况

是啊,网上看了好些文章,都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C:
做维修不能马大哈,接机先要开机,看到屏幕你再关也没事,至少屏亮了

网友:
  没那本事真不能动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你说的情况

你好,如果是cpu坏了,你那里可以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不能马大哈,接机先要开机,看到屏幕你再关也没事,至少屏亮了

长教训了,这次栽个大跟头,朋友给看了估计是cpu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教训了,这次栽个大跟头,朋友给看了估计是cpu坏了

  清灰之前一定要开机看

网友:
CPU坏了吧,具体查一下信号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如果是cpu坏了,你那里可以修吗

可以修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灰之前一定要开机看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的!没问题

修的话代价是不是很高,得换U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的!没问题

麻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是不是没有断开电池

网友(2024-01-23):
太惨了。。。清灰之前一定要试机的,最好是撸大师跑个全套测试,免得事后有问题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