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581 T460 降频0.38Ghz 不充电 屏闪 电池正常

楼主(2022-03-15):
NM-A581 T460 降频0.38Ghz 不充电  屏闪   电池正常

故障现象:插充电器  锁频至0.38Ghz  运行卡慢   屏幕闪  右下角提示 电源和电池不停切换中   单电池运行一切正常

二修机,拆机目测  充电电路大面积维修焊迹  EC换过 明显

故障判断:锁频和不充电为同一故障点导致    从不充电切入

修复故障点:底座扩展坞

分析过程:

1:待机电流不归零,0.022A 稍偏大,正常为0.014A 3秒后归零   此电流太小,不可能摸到发烫,热温枪估计也不行(没试)

2:检查待机电压  分别人为关掉PU201线性VL5  及 U14 VCC3SW  无变化

3:取掉PQ20  验证为后端VINT20引起  阻值正反正常 这里暂时想象为“漏电”

4:查VINT20, 考虑到类似CPU供电这种复合管芯片易坏,主要PJ PL全断开  还是无变化

5:继续查VINT20, 因主供电稳定  这里电容C先排除 (变质的话 电流不会这么小)剩下元件D Q已不多,综合分析 断开PR49后 电流归零

6:查PR49后端 找到 DOCK_CONSUMP,打阻值400多欧,继续追,到底座扩展坞,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上刷子 酒精后  阻值正常

维修后语,前面同行死磕充电模块,换充电芯片时,这个位置的电流检测电压位要么没测试,要么不细心,当然也可能是太忙 客户给的维修费又不高 偷懒了

网友:
总结:充电芯片检测到过流。输出了PROCHOT#

网友:
故障现象混合,思路清晰,分析精湛,高手检测方法学习了。

网友:
[THINK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是这个信号DOCK_CONSUMP拉低了导致降蘋,用起来反映迟钝之前遇到过

网友:
兄弟牛B牛B 了,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电流检流异常,导致系统总电流误差放大器输入过大,导致IADP过大,EC控制整机进入LPM模式

网友:
牛逼,看这帖子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太牛,很多新手看到thinkpad就打怵

网友(2023-09-02):
666厉害了    管用已经🆗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