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笔记本被手机维修师傅的工具给惊艳到了

楼主(2022-03-15):
NM-D522版号联想笔记本  不开机 ,插可调电源电流有一点动静然后归零  凭经验看是大短,此机无图纸,拆机量两个MOS管相临的保险电阻对地为零,拆下测后级400多以上  正常 直接上可调烧机  5V 5A 上去了摸个遍  找不到发热点  再调高点电流竟然是烧机线发热还是找不到,饭点了吃完饭继续奋战,边下楼梯边和店里同样迅维出来的手机维修师傅(和我同姓)说这个事,一听这事就贡献出来了他的秘密工具(去掉小板的三手机电池并联烧机工具 正负级焊两废万能表笔更好使),用跟我说是电流大不敢多烧,我就点了一下  没反应,再试试多戳了三五秒,啪的一声一个很小的电容直接炸掉了  随便洗洗  打下阻值正常了  焊回电阻,装电池开机了,装好没再测试,客户急着要,隔天上班说是不充电  拿回来竟然又不开机了 打值发现公共点阻值300多了,不对劲啊,本想去量下充电芯,BQ24780S芯片上有个不明显的小洞,直接料板上找了换了两个后,终于都正常了,想来是充电芯片本身就在苟言残喘了 用没多久竟然烧穿了 。 又学了个烧机的方法  这回被惊艳到了

网友:
电流太大,有风险,尽量用能限流的

网友A:
来个上管击穿的你试试就好玩了

网友:
别羡慕。电流电压不可控。小心故障扩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上管击穿的你试试就好玩了

上管击穿 芯片本身已经不保险了,电流是大,但拿来用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要一触即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击穿 芯片本身已经不保险了,电流是大,但拿来用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要一触即离

要是U供电上管击穿呢?  显卡供电呢?

网友:
意思是手机电池输出电流大吗?

网友:
18650了解下,我在2v以下烧不出来,上管没坏的情况下 就会用笔记本电池拆机2并,正极焊接一根线接主板,外壳拿手上碰螺丝孔,

网友:
应该是手机电池的电流比直流电源大不了什么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烧

网友:
电流太大,有风险尽量用能限流的

网友C:
摸不出来的用红外可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摸不出来的用红外可以秒

老板抠的 要死  刚开始买个RT809F都要让我退, 还红外  做梦呢 你买来给他用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