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泰安S5515G2 NR-EFIBIOS

楼主(2022-03-15):
另外咨询一下主板04是不是 Bios问题
电压侧着基本正常

网友:
看到论坛有人说过  但是联系不到了

网友:
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
淘宝买了一个相似的 bios刷上后成功开机   但是不是原机备份  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看来必须有原机备份bios才可以

网友A:
兄弟你的解决没 我这也遇到一块一样的 别的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平台复位都有了  CPU也发热了  示波器抓内存槽SMBUS没波形 刷了论坛上一个BIOS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解决没 我这也遇到一块一样的 别的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平台复位都有了  CPU也发热了  示波器抓内存 ...

刷了论坛上的bios能开机吗

网友B:
我的确定是bios问题  发给别人刷了一下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确定是bios问题  发给别人刷了一下好了

我的刷了还是原故障 已经给客户抬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还是原故障 已经给客户抬走

网友C:
这是什么主板,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主板,有点懵

服务器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