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毁灭者,型号CNB5L002笔记本不定时黑屏故障

楼主(2022-03-15):
    这是一份迟发的贴子,因为等待验证结果的缘故,那是一个星期前第二次交货给客户的事。进入正题。。。笔记本型号是CNB5L002,炫龙毁灭者,板号是6-71-NB5T0-DO2.客户拿来时开玩笑说笔记本发羊癫疯,不定时黑屏,有时一天没事,有时半天一次,有时一小时两小时不等,有时几分钟,甚至有时开机屏都是黑的,但开机后机灯还是闪烁的,多开两回屏又可以亮,这次实在开不亮了拿来修了,接过手来开机试试,嘿嘿。。。竟然亮的,客户直挠头,骂一句:妈的,难道怕师傅开刀吗?“当时也忙,叫他在店里玩着先,等黑了再叫我,在概过了两三小时吧,他说黑了,过来一看,如他说的,屏是黑的,但运行灯还是闪的,想必是正常开机着的,用外屏接上去,果然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就是内屏黑的,话不多说,拆机找故障点。拆完外壳后开机准备测机找故障点它奶奶的,居然又亮了,又让客户接着玩,大概半小时后又黑了,这回不关机,直接测板上屏线接口,发现屏黑时25脚INV_BLON背光开启信号为0伏,这种故障有三种,一种是屏线不良板测不到屏,不开启背光信号,二是屏体本身不良,三是主板问题,先依次换屏线和屏各试了一回,确定不是这两样的问题,是主板的祸。上图。。。25脚INV_BLON背光开启信号是从U33第8脚发出的,U33当1  2  4   5  9  10  12  13等脚位都满足条为高电平时,8脚才有高电平输出。经测量这些脚都有高电平,8脚没有,怀疑U33不良,换掉,开机,亮了,裸机试机两三小时,没事,装机。准备叫客户拿走收钱,发现客户不在店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又开机试机留着忙别的去了,晚上8点多客户来了,机还是亮的,交货收三百大洋,谁知过两天客户又来,说还是一样情况,老子满脸涨红,很是不好意思,看来病根还是没除,说点客套话,点两根烟,泡几杯茶哄哄客户,把他打发走,叫他留机下来让我慢慢试,试好稳定再交机。他也同意了。走后又拆机,又量原来的U33,发现不亮屏时8脚还是没输出。风枪加热一下又行了,以为换的U33不良又换了一个,每次加热完试机可以开好久,五六小时这样,有时更长些,过了劲了就不行了,开始不定时黑来黑去,烦人。无耐点烟盯着图纸看,就盯着U33这部份电路,8脚出来就是R407,C401,难道是这两东西么?拆下来量,数值都对,不应该是它们两呀???不管了,赌吧,一个一个换了试机,先换C401,试机。。。嘿嘿。。祼机挂了一天24小时居然没事。。装机,又试了一天,还是没事。抱着忐忑的心叫客户来取机拿走,然后静静的等着客户反应,心砰砰的,伤怕又来找,再找就无地自容了,一天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这客户电话来,心想是不是又出问题,客户生气找别家修了呢?还会在外面说我的坏话呢?自作多情的打了电话过去询问一下,悬着的心放下了,客户很高兴的说:没问题啦。。。你太有心了。。。改天请你喝两杯。。。。:一大堆客话。。我等着。。。。回到正题,。。。这个C401到底是出了什么鬼呢?为什么会导至这种问题呢,又没短路,又没变质?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被你找到,还是不错的,遇到这种时有时无的故障,最是让人头痛。

网友A:
应该还是会回来的。。。。。。。这机显卡容易坏,以前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会回来的。。。。。。。这机显卡容易坏,以前碰到过,

应该不会拿回来了,C401我测试过,把它和一个电阻串接在3.3V下通电,风枪加热,然后让它自然冷却,反复这样试验,发现有时候在加热的某一瞬间有电流产生,有时候在冷却时的某一瞬间有电流产生。正常情况不应有电流的。

网友B:
我也修过一个老SONY。也是不定时黑屏。那机子拆装测试还麻烦和很,机子又老又报不起价。真想往垃圾筒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过一个老SONY。也是不定时黑屏。那机子拆装测试还麻烦和很,机子又老又报不起价。真想往垃圾筒扔

修好没有呢?

网友:
这贴不是炫技就是装b

网友:
强制开启不就得了吗,何必搞得这么繁琐

网友:
和神舟的一个德行

网友:
小电容轻微漏电,难找

网友:
还是有漏电不良

网友:
CPU供电,屏幕,显卡都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