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方正显示器横纹烧屏问题

楼主(2022-03-16):
我是显示器小白,自己淘了个显示器,有横纹和烧屏现象,烧屏在白色黑色情况下比较明显,其他颜色还好。横纹感觉底下还是有显示的,像蒙了一层墨一样。请教下各位大神是不是显示屏的问题,还有没有改善的可能。

网友A:
横纹建议更换数据线和信号源试下,最好是用品牌机和原装信号线测试,如果还是有干扰,那就是内部电源稳定性不好。对于你说的烧屏,没啥救了,这个应该是内部背光偏光板问题,除非找到一个型号的更换,没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纹建议更换数据线和信号源试下,最好是用品牌机和原装信号线测试,如果还是有干扰,那就是内部电源稳定性 ...

而且,这些都是高难度维修,对于使用者来着,建议退回或者找附近的电脑维修店帮你检修为好。

网友:
好的,感谢上面两位

网友:
烧屏现象根本修不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屏

网友:
这个 修不了  凑合用吧液晶屏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我是围观的

网友:
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不错  不错

网友:
液晶屏的问题不要想搞了.

网友(2022-05-12):
这个没价值了,建议报废处理,因为时间很值钱,

网友:
Y侧故障,割一刀,

网友:
显示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