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首发 机械革命S1_WN_MAIN_PCB S2-02

楼主(2022-03-16):
版号 S1_WN_MAIN_PCB 机器型号机械革命 S2-02 网上都是八代cpu的 这个是十代 好机器 原机备份 十代cpu 南桥加ec bios 16m和1m的

网友:
这么新的电脑

网友(2023-03-22):
必须加分。

网友(2023-08-25):
刷上不触发,原故障不跑吗

网友(2024-03-17):
十代的U,原机故障是不定时掉电,刷了不认硬盘,也还是不定时掉电,刷回备份的能认硬盘
若风
看看CPU温度,会有发现的!

网友(2024-04-16):
能亮,不认盘

网友(2025-01-26):
看看CPU温度,会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