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进水机反应特别慢

楼主(2022-03-16):
MAC book air 13A1466 15款 板号820-00165-A 休眠恢复后特别慢 修复记录
一台 Mac book Air 1315A1466 进水(可乐)换过键盘(客户自己购于某宝,花100手工费找其它同行换的),苹果下运行缓慢。
拿到机器看到主板背面多处进可乐痕迹,拆下主板洗洗涮涮后,处理了几处腐蚀点
,开机要快点了。如下图:

运行正常。就这么轻松捡漏秒杀了?谨慎起见,先测两天再说。主板正面和背面图:

放那里测试第二天拿出来看,打开盖子,系统从休眠状态恢复回来,运行依然慢,点哪里都没反应。于是关机,难道是之前客户买的山寨键盘不行?管它呢,先换掉再说。换好后故障依旧;拆掉键盘和触摸板再测,还是跟之前故障一样;换了个小板和链接排线测试,仍然没解决。折腾了一两天,就去迅维逛了逛,参考迅维同行“苹果os系统速度慢通病”,装windows 测试。果然慢这个问题只有苹果下才有,windows下怎样都不慢,各路电压都跑满(尤其是cpu core ,长期维持1.7V以上,而苹果下慢的时候只有1.3v左右。)查各路主信号也未见异常。参照苹果官网恢复commond +option+p+r 恢复电源管理默认值后反应快多了,但深度睡眠恢复后故障复现。
后来,在插USB设备的时候发现右侧USB 异常。具体故障表现为:在windows 下鼠标插上一会儿认得到一会儿认不到,设备管理器里不停地能听到新设备插入拔出地声音;mac OS下鼠标干脆认不到。那USB 多半有问题了。于是参照电路图,查此USB口相关的电路元件,发现一个地方霉点没洗到。如下图:
参照电路图几点位图,测各脚电压,其中:c4650 1脚和r4650 2脚都应有PP3V42_G3H 3.42v(这两个相通)左右,结果测不到。关电测c4650 第一脚测对地二极值 无穷大,断线无疑。拆下来发现这两个脚都被腐蚀发黑了。拆下来,由于太小,不小心被老婆大人一吼就找不到了。这两个原件太小,我的料板上只找到了电阻 R4650的代换件 100KC4650没有。无奈找兄弟借了块料板下电容(感谢兄弟小陈),上好后测试,USB在两个系统下都认到了。
再测试休眠恢复后,也不慢了。希望别再有别的腐蚀点!
总结:苹果电路设计复杂,运行苹果系统时EC检测电路发现有异常就会主动控制系统供电。被腐蚀掉的地方把滤波电容的作用给去了,导致3.42V电压电流不正常,所以引起了本故障。

网友:
现在有个a2179进系统特别慢不知道咋回事研究中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
由于太小,不小心被老婆大人一吼就找不到了。

网友:
不过学习了                  tks

网友:
谢谢,又雪一招了

网友:
谢谢总结,思路又有提高,谢谢!

网友:
不小心被老婆大人一吼就找不到了。
阁下顺便喂了大伙一嘴狗粮。哈哈

网友:
几经折腾,找到主因,

网友:
好奇怪,为啥苹果本这么容易进水~难道用苹果笔记本会比正常的人要更渴~?

网友:
我一般腐蚀的地方都全部更换掉一次性过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确实不好找,应了那句老话“维修就是个细活,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