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L502X 一根飞线解决不触发

楼主(2022-03-16):
    机型:DELL XPS L502X
    故障:插电不触发
    原因:此笔记本电池损坏,直接用外置适配器工作,熊孩子在家长工作时将电源线拔掉,再次开机就无触发。

    插可调电源待机为0,大概率能判断出是待机出问题,拆出主板测量待机电感,并无短路,但是阻值只有90左右,明显偏低,先换了3\5V的上下管,电感阻值已经上到400左右了,再次通电还是一样无3V输出,并且测阻值已经拉低为0了,难道又是上下管挂了?拆了电感测后级并无短路呀,阻值300+,证明后级没问题。难道是待机芯片的故障?用3V烧鸡,待机芯片只有轻微的发热,也无大电流,奇怪了。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19V供电正常,LDO3.3V  5V输出正常,仔细研究了一下,看下图:

   此待机芯片应该先出+5V_ALW2,按下开关后出3.3V_ALW_ON,然后+3.3V_ALW就出来了,现在既然3.3V并没有出来,往上推,找到3.3V_ALW_ON,再测量一下。

   查到EC的83脚是ALW_ON,测量阻值正常,通电后此脚无电压输出,原来是EC的问题,又把EC到待机芯片中间的几个电阻量了一下,并无开路或者腐蚀,都相通,阻值也正常。实在是不想定EC,因为疫情,现在到货的时间基本5天左右,客户也一直再催促。想想其他办法吧。

    EC是通过PR112来给待机芯片27脚的+3.3V EN2信号的,那为什么不能人为创造这个信号?既然LDO3.3V输出正常,那就把LDO的电压给PR112,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它了开启信号,说干就干,从待机芯片的LDO3.3V直接飞线到PR112,再插电,待机电流上到0.011了,有戏!

   测开关脚,已经又3.3V的电压了,短接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到1.5A左右了,应该问题不大了,随便的拼装了一下,插电,开机,轻松秒杀!(学学某音大神)

   此机的两个BIOS已经打包好了,有需要的可以试试,原机备份的。

DELL XPS L502X DAGM6CMB8D0.zip

网友:
可以,看看ce发出en信号的条件够了没acin之类的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