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灵动鲨2GD5 不显维修

楼主(2022-03-16):
     很久没发过贴了,觉得没什么值得发的,昨天刚好接了一个七彩虹1050 的显卡,故障是有时显有时不显,修了一个下午硬是修好了,觉得比较经典,今天整理了一下就发出来,高手勿喷!

   显卡故障是开机有时显有时不显,偶尔显示了重启一下就不显示了,不显示时测试了基本电压, 核心电压0.75V没有,显存电压1.5V没有,第一个辅助电压1.05V没有 第二个辅助电压1.8V 有, 其实显卡的供电时序我也不是很懂,因为修得少,根据以往的经验,应该是先核心供,然后再显存供电,然后再出两个辅助供电1.05V和1.8V ,但这个显卡明显不对路子,只有一个1.8V ,其它都没有,  显卡的时序望高手赐教!

         那就先修核心供电吧,供电芯片是RT8813D  主供电有,3脚EN 1.0V 不知道低不低,因为显卡有时候可以显示的,为了确认EN 脚是多少电压,那就不停开关机,终于试到一次显示了,赶紧量了一下电压,是3.3V   那么之前不显示时测到的EN脚1.0V 是不正常的,低了,所以不出核心电压, 可疑点发现在了,那就只有去跑电路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几个小时后,终于有点成绩了,EN 的来源比较复杂,我手绘了一张EN 的产生 电路图,我花好多时间查了各元件的工作原理才画出这张电路图的,与显卡电路上的元器件是相对应,如下图。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是先出核心电压的,核心供电芯片RT8813D  第3脚EN 是从D5 过来的,1.05V 辅助供电 的供电芯片RT8071 ,第10脚EN 是由门电路U3 第4脚过来的,同时这个EN 受控于核心供电芯片的EN,  故障点我已标出来 了,懂电路的应该看得懂,由于Q584 坏了不能导通,所以Q583 G极有12V,Q583导通了使得Q23 G极没有12V 控制电压,Q23 不能导通,那么D5 的第1脚就没有3.3V,  D5 里面是两个反向二极管,,当两个二极管的负极都是3.3V 时,正极才会有3.3V ,相当于  与门电路,当RT8813D 的EN 正常产生后,加到U3 门电路第1脚A ,U3也是与门电路,当AB两却都为高电平,就会从第4脚输出高电平做为RT8071 的EN信号,
                  好了,啰嗦了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怕帮助,发贴不易,望各位帮我加点分,谢谢     好了,上亮机图

网友:
这显卡为什么就没有图纸呢

网友:
这显卡为什么就没有图纸

网友:
会跑电路的都是高手  摩拜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 已加分

网友:
挺好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楼主水平很高

网友:
这水平,真心可以了,思路清晰。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
厉害,我这十几张卡放半年了,自己瞎搞了几张全报废了。。

网友A:
楼主好厉害,,我自己画图每次都能把自己绕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厉害,,我自己画图每次都能把自己绕晕。

只要能把各元件的关系测明白了,那电路图就能画出来了,

网友:
能分析电路的师傅都比较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把各元件的关系测明白了,那电路图就能画出来了,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扎实的基础,时间我有,但是基础不行,继续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