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丝印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3-16):
DELL MIH81R主板Q29是什么型号?烦请高手帮忙科普一下
上次发个帖子,拍的照片看不清,今天重新拍了一个……

网友A:
这种三极管要管它型号干嘛,不是NPN就是PN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三极管要管它型号干嘛,不是NPN就是PNP

也可能是复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复合管

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