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张二修R9 280X的艰辛过程

楼主(2022-03-16):
    在海鲜捡的虽然很干净但是一看就是洗板水刷过的,标签掉字体,到手后发现背板掉了几个电容,0.9电感俏过,BIOS芯片刷过,测量阻值 12 3.3正常,5V短路,拆掉7805依旧短路,烧鸡找不到,按照5v供电走向应该是某些IC损害的原因,于是测量1.8、0.9、都正常,测到chl8510驱动小芯片发现有一颗第三针接地,明显不对,直接拆掉,手里正好有张七彩虹560,拆掉换上后5V正常了。

于是上机通电,测量5、1.8,0.9正常,MVDD0.2不正常,vddc 0不正常,于是搜索alldatash芯片型号ir3567b、 21脚为EN,测EN只有0.1明显不正常,没有图纸,只能跑线,找到背面一个三极管,原以为秒杀了,拆掉以后发现还是不出EN,此时考虑是还有别的原因拉低接地了,但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在芯片周边测到并联了一颗电阻,阻值770,感觉像分压被拉低了,找了张RX58图纸看了下,100K,然后直接就去掉了,没有再装。

然后2次上机,仅仅过了5秒,vdd第6路冒烟短路了,于是又断电拆掉8510和这组管,按照图纸里描述的,ir3567b控制8510.8510接上下管,580里12V直接接8510的245三线,这卡是25接5v.4接12v、真是奇葩。又换了一套后,上机,点亮,装驱动,装完驱动后跑分12W,然后就开始闪屏,掉驱动。难道还得加焊?

鉴于自己辣鸡捞的经验,先扫测试,正常的,头大,于是又返回来量电压,发现问题了,MVDD从开机到掉驱动最高只能上到1.1,跟核心一样,于是怀疑这一组8510也是坏的,直接换,故障依旧,心想要么是前级,要么后级,拆掉电感,结果EN又不出来了,顺手测了下阻值,后级只有7欧感觉有点小了,而且测了下电感两端居然还有二极管值,不是应该是断路的嘛?很不理解,顺手1.5v烧鸡,又测了阻值居然变大成100多欧姆。然后又装上电感上机,发现故障依旧

于是又考虑是IR3567的问题,结果发现45-44两脚有坨锡,但拖不掉,以为是焊脚拖烂了,这时又参照580图纸,发现真的是通过0R电阻短接的,但是这种做工,直接短接焊盘?真够省啊、顺图找MVDD,奇葩的地方来了,580根本就没有采用这种方案让ir3567一拖7,第36脚是接地的。
于是又在论坛里找R9-280X图纸,管理IC看起来很像,1拖7,7个8510控制MVDD,VDD,21脚也是EN,36脚接MVDD。但是但是这个44-45的脚位是通过电阻接出去的。于是又用尖刀刮开焊脚,装好上机,故障依旧。

于是在论坛翻看别人的3567的问题,说带程序,估计程序的意思就是两套方案,一拖6,1拖7不能混用,RX500系列的都是6.只有280X.290x某一版本用这种方案
目前还没有对应的3567B到手,现在只能当电视看了。如果换完芯片还不出,那么就只能是两种可能性,1是周边电阻电容变质了,2是核心损坏。至于卡的品牌就不说了,师傅估计能猜到,暂时先放放,差点给我干通宵

网友:
我就怕麻烦  会放弃

网友:
我没这个耐心这样去查,

网友:
个人感觉是核心坏了,电压上不去。4445确实是短接的

网友:
麻烦这种事,真有毅力

网友A:
真有耐心,换我早不干了。修显卡又没图纸,又是6层板,比以前修显像管彩电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换我早不干了。修显卡又没图纸,又是6层板,比以前修显像管彩电麻烦多了

是啊,很麻烦,很少买捡R9这一系列的,还容易返修

网友(2022-08-24):
没有排除EN脚被拉低的原因卡当然会不正常。

网友:
麻烦这种事,真有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