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暗影精灵3PLUS死机问题

楼主(2022-03-16):
配置 7700hq加 1070加8*2内存,之前玩大型游戏会短暂花屏死机重启,现在更换硅脂后不花屏,但是玩大型游戏会长时间卡死机没反应,只能长按电源键关机,内存条搽干净对换了位置和系统用的官方出厂系统,刷win10和win11都是一样的问题,日志里经常有下面图片中的问题,禁用蓝牙无线也没用,另外原版系统我是用HP Cloud Recovery Tool工具制作的

网友A:
不用怀疑了,干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了,干u吧

我搜了下好像是通病,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发现只是永劫无间死机,其他游戏没问题,无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