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1 不充电

楼主(2022-03-16):
故障现象  电池不充电 能放电
说明1: 单接电源  测BQ24781   28脚VCC  20V     6脚ACDET2.8V   5脚ACOK 3.3  24脚REG 6V  4脚ACDRV26V  都正常

说明2: 电源接着不动  此时接上电池    几秒后  4脚ACDRV 拉低至0V  BATDRV 变成18V 导通电池   电源保隔不过了  6脚 ACDET  5脚ACOK 还保持正常

BQ24781 换过了 还是一样现象  能是哪儿问题呢

接上电源 怎么就成电池模式工作呢  ACOK 还正常

网友A:
黄老师这几天讲的不就BQ2478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老师这几天讲的不就BQ24781吗

有帖子吗  给外链接  我看看  谢了

网友(2022-04-30):
修好了吗,我这边也有和你一摸一样的情况,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充电 ,一直0,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检流电阻也测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