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直流电源模块,里面有个SOT-8贴片集成块,印字05852 PRFQ

楼主(2022-03-16):
那位大神接触过这个集成块,管脚定义有的,劳驾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无DC12V输出,上电没反应!

网友:
sy5852f sy5852

网友:
看看它的引脚及走线,,看与常用的电源芯片相同吧  不然也不好找

网友:
最后也没找到应用电路资料

网友:
那位大师有的话,提供一下!

网友A:
电源型号奉上,上图是里面的电路板的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型号奉上,上图是里面的电路板的电源芯片

DC-DC降压模块

网友:
没有接触过,等大神分析

网友:
看着块头不大,电源功率200W

网友:
封胶全部清除后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