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A1466 CPU锁频

楼主(2022-03-16):
客户新笔记本,6年未拆封,15年机器,安装双系统时候,感觉有点慢,进win10任务管理器可见主频被锁在0.8GHz,电池应该是废了,苹果系统下,电池显示现在更换,win10.系统下,未检测到电池,重置SMC,电池显示100%拔掉适配器当场断电,电池应该是废了,这CPU锁频和电池有关系么?拆机拔掉电池,依旧锁频0.8GHz,重置nvram啥的,都不行,哪位兄台遇到过?指点下,当前我们吉林省疫情严重,电池啊发不过来了,先问问啥情况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的两次,
一次是换电池好的,另外一次遇到的是机子进过水,重新做io 明显底部很脏,并且伴有漏电,维修电源看看待机电流当时我记得待机电流明显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的两次,
一次是换电池好的,另外一次遇到的是机子进过水,重新做io 明显底部很脏,并且伴有漏电,维修电源看看待机电流当时我记得待机电流明显更大

谢谢,等能发货了,先给他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不良会引起卡顿的,换电池吧。

网友B:
很明显,电池问题。。。。。。。

网友C:
直接不安装电池,也会锁频吗。A1466时不要电池是正常不会锁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不安装电池,也会锁频吗。A1466时不要电池是正常不会锁频

拔掉电池 用适配器开机 依旧锁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电池问题。。。。。。。

等我这疫情过去 发电池给他试试

网友(2022-04-27):
今天安装了新电池,故障解决,电池故障会导致CPU降频,锁频

网友:
a1466 触摸板 摄像头 小板 电池都会锁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