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se2,i2c总线问题,求助!

楼主(2022-03-16):
苹果se2,无背光,换背光ic3539,查底脚阻值,A2脚位阻值30多,查该线路为i2c3  scl总线,通路上就只有2个小滤波电容,去掉还是如此,怀疑线路板层或cpu有问题,

本人能力有限,能不动cpu就不动cpu,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希望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装连锡导致的电死i2c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连锡导致的电死i2c3?

不是连锡,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可能进水时高压串到了CPU,只能加个2-3V在低电阻的线路上冲击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是CPU挂了。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拆下CPU,再打阻值看看,CPU搬板都是家常便饭了

网友:
这种基本cpu 跑步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