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AZAAMB16E0 电池待机(关机)状态下 漏电 掉电 一天约30% 三天掉光

楼主(2022-03-16):
故障现象:电池待机(关机)状态下  漏电 掉电  关机前满电  次日早上开机掉约30%  关机三天掉到约10%以下

电脑情况:充放电正常 开机正常 单电池/单充电器均正常

修复结果:独显供电上MOS 漏电  更换后OK
------------------------------------------------------------------------
检修过程:(略长,走了不少弯路)

1:重点查单电池状态  各电压  测有出3VPCU 5VPCU  以为不“正常” (绝大多数机器 battery mode  不出3/5 VPCU)

2:查由线性3V_LDO 直供  受控于SYS_SHDN#,一路受制温控,一路发送至EC (此处是进EC  通知切断其它EN  不是EC发出)

3:由于SYS_SHDN#为高,根据PU4图设,温控可排除,得出 此机3/5VPCU always on 无论AC 还是Battery Mode

4:电池串入电流表 待机0.034A,人为断开待机芯片PU6010 12脚主供电   电流不变   判断为 VIN有微漏电

5:单插电源 待机一样0.034A,由于没有好机器对比参照,此电流是否正常,暂且未知,经验判断似乎微偏大

6:由于充放电完全正常,此处先不理会充电模块,重点查VIN ,人为加电19V至VIN,由于电流太小,不太可能有发烫元件

7:综合分析,各MOS管 复合管  嫌疑最大 ,电容C变质一般电流较大,暂且排除,大阻值R也可排除  剩下VIN直供芯片 待定   不到最后无招先不动

8:VIN加19V,量各电感,发现在独显供电有约500MV微电压,示波器观明显上浮动 ,取掉前一相供电上管 PQ43,电流降至0.022A,继续取掉另一相PQ41,电流降至0.001/0.000A

9:恢复待机主供电,单插电源,待机电流0.001/0.000A跳,间歇脉冲,正常出3/5VPCU,至此也就明白了电池为什么会跑电了

10:验证,单电池待机状态也是出3/5VPCU ,同时电流0.000A

最后,此机走了一些弯路,由于待机先出3/5V,曾考虑过换EC,因没找到同型号,遂未果。启先一直纠结在单电池模式下即出3/5V 不正常,走不出圈来,直至人为切断待机后电流未变化才停下。

网友A:
是否一开始,在各路电感上测量就能轻易锁定mos漏电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一开始,在各路电感上测量就能轻易锁定mos漏电了呢

足够细心,可能会发现吧,电压太低,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认为是表笔误差。除非示波器电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