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显卡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22-03-17):
win下保存的bios能用编程器刷入吗
还是说编程器保存的bios只能编程器刷,win下保存的bios只能win下刷

网友:
没人吗 来个大神答一下呗

网友:
显卡用编程器刷编程器备份的BIOS或软件备份的BIOS都可以,软件可以刷软件备份的BIOS但不一定支持刷编程器备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