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烧板子的2060另类维修方法

楼主(2022-03-17):
先看图,这张卡到我手上后1v电压已经烧透了,而且被上架挖开了,经过测量1v短路,心想核心会不会已经费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挖1v供电这里,结果

挖了几下后测量没有短路了

没有短路后就上电,测量后5v电压有了,1.8没有,这个肯定是刚刚挖的时候把1.8的vcc挖断了,飞线!!1.8出来了

继续吧,测量核心供电已经出来,0.85,下一个就是显存的1.35,但是这个up16660管理芯片所有的条件都有了,果断换之!显存电压出来了,最后就是1v电压了,可是这里已经被我挖的不成样了,怎么办!
来吧,上神器!看图

就是这个可调电压模块,在电源上设置5v输入,调好1v输出后,接在1v电感的前级。
好了,上机!

至此,维修好了,本人新手,这个方法只是想尝试一下,不懂什么电路,还望各位不要喷啊!

这个可调模块是5A的,用来给pci足够了

网友A:
最后的成品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想看下超频furmark+3DMark双烤能顶多久

网友:
烤鸡20分钟了,57℃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不过这样飞线,看上去挺别扭

网友:
双面胶?显卡发热那个dcdc模块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成品就是这样的

那个外挂的电源模块用的飞线也太细了一点,可以找个靠近原机1V供电的位置就近接大地,不要用飞线,电源输入输出都得粗一点吧,原机工作电流有个几A的吧

网友:
能用多久,,,担心再次烧主板

网友:
刮板子手艺厉害。我老是怕搞断各种信号

网友:
新手

,还让不让我们新手活啊

网友:
厉害 这也能搞好 牛

网友:
这线太细了把,高负荷的时候吃得消不。

网友:
嗯不错,就是线有点小。

网友:
这个显卡的功耗小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呃,我没记错的话,mp1584en最大电流3A,并且不适合长时间跑3A,这飞线略细了点,估计这线最大也就能跑1.几安电流

网友:
高手啊牛逼,看楼主的总结一下时序就是5-1.8-核心-显存-1v对吗?1.8v和1v分别是什么供电?

网友:
先搞明白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