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10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2-03-17):
华为畅享10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畅享10 Plus

  故障现象:能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但手机不显示。

  解决方法:首先,找来荣耀9X的测试屏(两款机屏幕可通用),经测试同样是不显示,采用了最快的方法就是更换显示芯片U1901,更换后开机发现仍然是不显示,于是,取下芯片,开机触发让主板正常开机,测试芯片的ENN和ENP电平都有1.8V,当测量到I2C总线时发现无1.8V电平,于是,测量I2C线路电阻的上拉供电R751的2脚,发现此处无1.8V,如下图供电测量位置:

华为畅享10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断电后测量R751的2脚发现对地值为0,于是用直流电源给这个线路加电2V,通电后发现陀螺仪芯片U3401处有明显的发热,取下U3401芯片再次测量R751位置的1.8V供电对地值回归350左右,再次开机测量此处电压有1.8V供电,陀螺仪芯片位置如下图:

华为畅享10 Plus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把显示芯片U1901重新安装到主板位置,再次开机测试,手机能正常显示。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李工)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教科书式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