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520HRZ 导致的CPU降频

楼主(2022-03-17):
接客户一台s41-75 的笔记本电脑,客户描述故障CPU 降频。因为一直没时间,所以客户自己在家折腾。结果把3V 5V 待机芯片和EC 都给烧坏了。看到这个情况,让客户快点把笔记本送过来。因为原来客户只要求焊接的,所以材料全部客户自己买。

于是把这个芯片拆下来。

3v 线性还是短路。烧机,发现EC 发热。拆了

把电源芯片装上发现5V 线性还是短路的。确定这个芯片坏了。于是让客户把该买的都买了。然后装上开机。

cpu 锁频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故障,开始排查故障,只接电池,cpu 能恢复正常频率。从客户那里得知BIOS 更新过。软件方面应该没问题。因为电池没什么电,于是接上可调电源,充电电流最大为0.68 。用客户的充电器,进系统,很久都不出充电预计时间,暂且不去管充电时间,于是我自己买了充电芯片,换上还是一样。按步骤来。
1.查第一个信号 ADT_TYPE ,没有接中间针,3.3 左右。接了中间针 1.4 V 多一点,应该是正常的。 直接找到99 脚,确认信号没有断线的问题。

然后查充电芯片的条件。17 脚 的电阻都没有,所以个人觉得不用考虑这个引脚了。

检查检流电阻 也没有什么异常的。

好吧。既然查不到问题。那就先看看到底是哪个信号,导致的降频吧。降频重要信号PROCHOT#_R
一共才去了5 个地方
用万用表测这个点,锁频时为低,不锁屏为高。

然后断开了EC 的控制。

也还是一样。于是割断充电芯片的这个信号。

开机,然后确认频率正常。

现在确认就是充电芯片拉低了,导到CPU 锁频。但不知道该查哪里了。所以来请教各位高手。割断的线,填一个锡球,连起来。

网友A:
充电正常不?还有件事电池得数据时钟阻值正常不?

网友B:
换充电芯片好了吗

网友C:
电源+电池的电流检测  查完 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充电芯片好了吗

换了充电芯片没好,所以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池的电流检测  查完 换充电芯片

充电芯片换过了,但还是不行。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正常不?还有件事电池得数据时钟阻值正常不?

可以充电,但充电比较慢。数据线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充电芯片1脚2脚18脚电压楼主给标一下哈 有时你说的正常我们看着不一定正常
充电确实慢吗?关机后充电电流有多少呀?
18脚连接的电阻阻值是否有变大
24脚连接的电阻阻值是否有变大

网友A:
充电芯片正常,就找电流检测,和电池串联设置脚还有和电池得通信线,最简单的先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1脚2脚18脚电压楼主给标一下哈 有时你说的正常我们看着不一定正常
充电确实慢吗?关机后充电电流有多少呀?
18脚连接的电阻阻值是否有变大
24脚连接的电阻阻值是否有变大

关机后电流最大0.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正常,就找电流检测,和电池串联设置脚还有和电池得通信线,最简单的先换电池

这个机器应该电池不是必须的吧?拔了电池还是降频的。

网友:
我有一样的拆机好板,直接卖你一块230元运费自理

网友:
为啥没人怀疑ec引起的降频

网友:
插适配器充电异常是会锁频的

网友:
插适配器充电异常是会锁频的,所以把充电慢修好锁频基本就能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玩了

网友:
让客户买芯片 发生了什么  你是有多缺生意

网友:
就是充电器坏了,换一个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这种自己买芯片自己折腾的圣人蛋客户。直接不用理。你就是给它修好,它也不愿意为你的劳动付出多少钱。反而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就差一点点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