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这个设备一下坏了三台。

楼主(2022-03-17):
电压都对,BⅠOS刷了也换芯片刷了。修这玩意太累。接下去怎么修,先并电容,还是先动芯片?0.25A

网友:
好像是停电后就坏了三台  各电压都对   给大家送上说明书.

GENE-BT05 Manual 10th Ed.pdf

网友:
各电压波型也对头。

网友:
主板型号是GENE-BT05

网友A:
能保证刷的BIOS是好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保证刷的BIOS是好的吧

工厂给了12个。刷了几个,现像一样。高手让我定CPU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给了12个。刷了几个,现像一样。高手让我定CPU换了。

bios我来一发,atom的bios不好搞

网友:
你的那个编程器是亮点,809H。是为了保暖吗?

网友:
12台是批量,可以换个CPU看看情况

网友:
这是打鱼板?小工控哦!

网友:
0.25A应该差不多电压出全了,先BIOS试试,不行直接换桥

网友:
这种U很多都是加密的

网友:
测PLT_RST 待机时为零 触发后有三伏左右时就刷BIOS 没平台复位就修出来为止

网友C:
这什么示波器,没见过带圆圈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示波器,没见过带圆圈的波

XY轴。便于观察。

网友D:
灵动的CPU   BIOS程序不好弄,要工厂BIOS,应该是1.8V低压BIOS   用25Q64FW1Q器件    刷就行,我拿809F刷25Q64FW1G  刷了不跑吗,硬要用25Q64FW1Q  才行。你的好像就是BIOS器件或者程序, 每次我都把原有BIOS器件都换掉

网友:
楼主这桌子上乱的呀。。确实像老师傅的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灵动的CPU   BIOS程序不好弄,要工厂BIOS,应该是1.8V低压BIOS   用25Q64FW1Q器件    刷就行,我拿809F刷25Q64FW1G  刷了不跑吗,硬要用25Q64FW1Q  才行。你的好像就是BIOS器件或者程序, 每次我都把原有BIOS器件都换掉

是3.3伏供电的。

网友(2022-04-28):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待机电流  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片选信号,

网友:
这个是1.8V低电压BIOS,要用双层的BIOS座烧录,

网友:
没事,能刷。

网友:
都是南桥烧了

网友(2022-05-31):
这个没图纸,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