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更换8111F芯片后指示灯不正常

楼主(2022-03-17):
更换技嘉主板上8111F芯片后,如果发现主板上的指示灯异常,
需要刷写 efuse  调整 LEDCFG=04 28, 设置完后 背后 指示灯正常。efuse 存储有写入寿命,如果不在乎指示灯可以略过

补充知识:
     8111F 芯片 有三个指示灯开关,分别是 LED0 LED 1  LED3
     每个开关由四位二进制数实现功能  例如 LED0  1001  ;连接速度10M,数据传输时闪烁
     技嘉主板用到三个指示灯,分别指示100M 1000M 和 ACT ,由于ACT 是不区分速度的,
     最后得到LEGCFG 参数二进制代码   0000 0100 0010 1000 b  ; 04 28 h
     需要更详细了解使用参数请下载8111F资料研究

网友:
网口灯,一个是连接路由器或交换机指示,连接正常就常量,另一个是数据交互指示,闪烁代表网络数据传送通畅

网友:
向你致敬,精益求精啊,维修人的精神

网友:
向你致敬,精益求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