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171 14-AL125TX 有时能认硬盘有时不认硬盘

楼主(2022-03-17):
硬盘换了金士顿 和超频3 还是不认盘  也不知道是那个协议

现在手上也没有同样的硬盘

网友:
这是找不到启动设备,不代表没有硬盘吧,进bios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阿

网友:
前几天刚刚修了一台HP10代I5的,不认硬盘,硬盘正常,测试M.2硬盘接口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应该是桥的问题,客户拿后售后换板了。

网友:
进PE看看吧不分区有得BIOS里不分区看不到硬盘

网友:
进BIOS,关掉secure boot,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关掉secure boot  开启老引导  看一下硬盘EFI启动还是MBR启动

网友:
貌似是bios和桥问他可能性大

网友: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BIOS设置不对吧

网友:
不是提示没系统吗?怎么知道不认硬盘,你各种看机器有没有硬盘的方法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