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11H4-AM 飞线2根 解决U33烧毁

楼主(2022-03-17):
ACER  H11H4-AM  飞线2根  解决U33烧毁
  直接上图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都要说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都要说下吧。。。。。。

U33   芯片烧了啊     说的很清楚了呀

网友:
就是南桥的1.0V代替0.95V

网友:
后面好多板,那个VCCSA,等都是一个电压了

网友:
牛人,不怕返修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