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信息异常如何恢复正确数值啊?

楼主(2022-03-17):
DELL N4110 老本本了,原先电池信息是正常的,纯电池能用20分钟左右的。
我在所谓修复电池的“充放电” 即保持开机电池放电到自动关机,再关机充满电等等。结果再查看电池信息就出现异常了,请问应该如何恢复正确的电池信息呀?

或者说是我操作姿势不对,才造成的?正确的应该如何

网友:
换个电池就能好了,这种属于电池本身容量减小

网友:
一般只有换电池,可以拿出恢复电池设置,但是要看来不值得,你说电池续航时间20分钟,说明容量损耗过大!

网友A:
楼主是想修改电池信息让他变成零损耗,然后坑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修改电池信息让他变成零损耗,然后坑人吧

只是正确的容量值 ,可以很直观看到电量剩余数,做到心里有数